换高速点问题

楼主(2008-12-23):
永宏PLC中 MC数位输入高速换点 有什么规定没?

网友A:
MC 高功能型主机的高速输入(200KHz)标准型都为2 点,可扩增到3~8 点(选购),每扩增一点高速输入则相对减少一点中速输入, 只有X4~5,X8~9,X12~13 等输入点可以扩增, 而且低号码输入点优先扩增。14点以下200KHZ 最多换到4点,20点200KHZ 最多换到6点,24点以上200KHZ 最多换到8点.

楼主:
那MC型主机 换高速点输出呢?有没有具体规定那些输出点能换?

网友A:
高功能型主机只有MCT能换高速输出点  高速输出标准型号都是4点可扩增到5-8点每扩增一点高速输出相对减少一点中速输出只有Y4-Y7等输出点可以扩增,低号码输出优先

网友B:
顶一下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