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关于变频器谐波的问题-为什么变频器在运行中会使马达产生不正常的响声???马达是正常的!变频器的节能效果是有的.从现在的使用可以看出它对电网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小.我想请教的是:如何在使用过程中减少电网谐波?变频技术应用到工业设备上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但是变频器随之而来的也给电力系统带来了谐波,因此在使用变频器的同时也加以谐波治理那就更好了;利用变频节能技术在很多场合如水泵和风机还是有明显的节能效果,我的疑惑是大量使用这类电子变频设备对电网会造成负面影响吗(比如是否产生大量谐波)?如果有这种影响对其它用电器是否可能使其降低使用寿命呢? 如果说利用普及使用变频节能技术有利有弊那么是利大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有网友说变频器在运行中会使马达产生不正常的响声,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波形不是一个完全的正弦波,而是带有一系列谐波,这些谐波就会对电动机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五次谐波是逆序的,而七次谐波是顺序的,他们两个谐波共同作用,就会产生6倍于基波频率的振动,这样的谐波如果送到电网,也会对其他电器产生影响,当然变频器本身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减少谐波,或者提高谐波的频率,例如提高载波频率就可以提高谐波频率。调制过程中也可以做到尽可能减少谐波,接近正弦输出。有谐波存在,造成不好的影响,也可以采用适当的滤波器,例如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可以加进适当的滤波器,减少对电网或电动机的影响,总的来讲,变频技术的应用是利大于弊,而且弊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减小。

网友A:
要想比较好的解决谐波污染电网的问题,那就在变频器前面加个隔离变压器,但是成本太高,没人这么做。

网友B:
一般来说,凡是在音频范围的电流通入电感负载,电感负载会产生震动【震动空气、铁芯】,还原音频,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当然电感负载的发声频率范围有限,较低频率的不会出声,或是声音极小。

拿一台功率小点的电机,接在大功率功放上放音乐,你会听到音乐重现【低频较小或是没有】

网友C:
变频PWM的本质原理就决定了它有较大的谐波。加装滤波器的用户少之又少,主要原因就是成本高。提高载波频率会给变频控制电路带来一些麻烦,包括功率元件的温升与稳定,不提高谐波相对较大。据业内人士称,国产变频,许多厂家的载波频率标称2K,其实是1K,之所以他们敢这样用,是因为绝大部分终端用户不会去用相关仪表研究它的载波。

网友C:
另外,设备加装变频后,表计电流变小,往往是变频本身整流器负载有很高的功率因数,同时,内置电容也有补偿作用。在同样负载下,变频输出到电机的电流并不会减小。

变频在一般调节流量的平方转矩类负载或升降机类负载应用时,改变工艺时能发挥节能作用。但并不是任何生产环节都能节能。真正的节能效果估算,比较复杂。许多节能公司或变频公司夸大节能效果或者在验收时用非正常手段提高测算的节电率。

尤其对于大型变频设备,请谨慎投资。

网友D:
其实谐波治理的方法很多,但是对于一般的客户,太不划算,可以用多功能电力表可以检测到2到15次谐波.

网友E:
二极管整流电路会产生……5、7、11、13次……的高次谐波。
只能加电抗器抑制减少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