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我正在设计一个超长机器,全长约6.5m,有一个做上下动运的悬臂刀架.总重量约500kg.设计用二个缸径100的油缸提升,也就是一边一个。按30kg油压计算,单油缸的压力约2.3吨,对于这个压力己经足够了,油缸主要任务的提升刀回。
现在的问题是这么长,又这么重的一个超长悬臂,必须要装一个配重块。我有二种考虑方式:
(1)传统重物配重,这种方式就是体积太大,重要必须达到工作物的1.2倍以上。
(2)用气弹簧。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气弹簧,要能承受2吨以上的压力。
(3)油压稳速器,也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

请教一下有这方面经验的,以上方式选什么好呢?谢谢

网友A:
(1)传统重物配重,用铅灌重锤,两边平衡配用。体积应该可以做得比较好看(如做单重锤可以隐蔽在立柱内)。
(2)用气弹簧不现实。气弹簧要能承受2吨以上的压力,它的体积绝对比灌铅重锤大得多。安装空间也比较成问题。
(3)油压稳速器没有这么大的。而且代价不菲。

结论:安全、可靠、价廉的就是铅灌重锤的传统重物配重方式。对原设备改动小,设计、加工简单。维修保养也简单。

楼主:
我刚上网也查了,气弹簧和稳速器是没有大型号的。看来只能配铅或铁块了,省钱就用水泥

网友B:
第一种方案最好

网友C(2012-09-06):
最终方案能不能拿出来分享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