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请问各位朋友,我想用伺服来控制电梯的升降,可以吗?我是控制五层的,请问我多大的功率好一点?有没有相关的思路供参考!

网友A:
问题是您的电梯需要那么高的控制精度吗???

在无需这么高的控制精度的前提下,去使用高成本的伺服系统有必要吗?

网友B:
呵呵;
电梯用的功率相对比较大,11KW  15KW,一套伺服的价格你先问一下;

用电梯专用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可以打造黄金电梯了.

网友D:
为什么不呢?伺服早晚会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