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这段程序意思是:
每个扫描周期的起始处程序都要检查是否必须将内部存储器标志位M10.0设置为互锁状态。当关机开关(I0.1)和开机开关(I0.0)同时动作时,M10.0被置为互锁状态,直到这两
个开关都恢复为初始状态,互锁才解除,互锁的作用是防止误操作。
但我老觉得 当关机开关(I0.1)和开机开关(I0.0)同时动作时,关机开关(I0.1)断开,开机开关(I0.0)闭合,它们的逻辑运算结果还是0,M10.0也就没法通电,那怎么实现互锁?

网友A:
这里的互锁指的是:不允许用户同时按下开机与关机按钮,是输入的互锁,而不是输出的互锁~~

网友B:
互锁的意思是,当按下第一个按钮后,设备动作,但这时按第二个时,不会误动作,还会按照第一个按钮的动作。

网友C:
兄弟,注意:
     1.首先外部的输入启动,停止信号只是瞬时动作.也就不存在你说的同时动作.
     2.你在这里用的是置位.复位.并不是线圈输出.也就不存在自锁.
     3.可能是这个程序的漏洞吧!     不过最关键看你的外部输入信号是常有,还是瞬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