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三菱塑壳断路器800A的,表面的功能表上有CAT A和CAT B这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该断路器为800A,到70%的时候就会自动报警,三菱断路器配的是40*8的铜排,但是铜排连接处的温度可以达到80度,请问这在允许范围内吗?

网友A:
没使用过三菱的塑壳
不知道是不是指的额定电流和短路电流
铜排的温度稍高,一般不能超过70度。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80的温度是太高了,个人觉的铜排也小了点。

网友C:
80°是很高了,这样长期下去开关寿命会严重减少

楼主:
功能表上有CAT A和CAT B这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大家有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