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F940-SWD-C和欧姆龙PLC(CP1H或CPM2A)能否通讯?

通讯线连接如下,是否正确:

触摸屏F940(RS232)                             CPM2A(RS232)

1                                                  to                       1

2                                                  to                       3

3                                                  to                       2

                                                                   4、5短接

5                                                   to                      9

我连接后在触摸屏上测试通讯,出现: FRAMING ERROR

网友A:
F940的版本如果不是太低的话,是可以与OMRON PLC通讯的;
CP1H的没有试过;

用RS232通讯的话,F940上对通讯口的设置要与PLC对应;

网友B:
我尝试过欧姆龙CPM2A与F930通讯,但是不可以,我问过欧姆龙的客服,和三菱的客服,他们都不能解决,F940好像只可以和欧姆龙的C系列通讯,而C系列已经是很老的机型了

网友C:
F940的手册上介绍的比较少,只提到了和C系列的通讯
看下编程口是什么的,按手册中的接线图尝试下

如果是新做的项目以后就选新的GT1000的,这个有个手册把和欧姆龙的各个系列PLC分开介绍了
CP1H和新的屏用CPU直接连接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