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求解

楼主(2008-12-23):
DS862型三相
三线有功能电度表 2.0 3×100V 3×380V 3×1.5(6)A, 3×3(6)A
3×1.5(6)A, 3×3(6)A, 3×5(20)A, 3×10(40)A
3×15(60)A, 3×20(80)A, 3×30(100)A
DT862型三相
四线有功电度表 2.0 3×220V/380V 3×1.5(6)A, 3×3(6)A, 3×5(20)A, 3×10(40)A
3×15(60)A, 3×20(80)A, 3×30(100)A
DX862型三相
四线无功电度表 2.0 3×380V 3×1.5(6)A, 3×3(6)
有谁用过3*10(40),3×15(60)A, 3×20(80)A, 3×30(100)A这几类表,其通常用在何处?

网友A:
名称上就写清楚了。DX862是三相四线无功电度表,DT862是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DS862是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

网友B:
DS862型三相
三线有功能电度表 2.0 3×100V【通过电压互感器接入】
 3×380V 3×1.5(6)A, 3×3(6)A  3×1.5(6)A, 3×3(6)A, 【小电流直接;大电流经互感器】
3×5(20)A, 3×10(40)A   3×15(60)A, 3×20(80)A, 3×30(100)A 【直接】
DT862型三相
四线有功电度表 2.0 3×220V/380V 3×1.5(6)A, 3×3(6)A, 【互感器接】
3×5(20)A, 3×10(40)A   3×15(60)A, 3×20(80)A, 3×30(100)A 【直接】
DX862型三相
四线无功电度表 2.0 3×380V 3×1.5(6)A, 3×3(6) 【互感器】
3*10(40),3×15(60)A, 3×20(80)A, 3×30(100)A这几类表,其通常用在低压无功测量计费【直接】

楼主:
希望各位好好看看我的帖子啊?
这才是我想知道的?
"有谁用过3*10(40),3×15(60)A, 3×20(80)A, 3×30(100)A这几类表,其通常用在何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各位好好看看我的帖子啊?
这才是我想知道的?
"有谁用过3*10(40),3×15(60)A, 3×20(80)A, 3×30(100)A这几类表,其通常用在何处?"
通常用在单台设备的计量用。

网友D:
通常用在单台设备的计量,或者某一局域范围的计量。

网友E:
这个“何处?“干吗不指明白点,叫人家猜啊,肯定各人理解不同?你是指用户类型、电压等级?实际安装地点?负荷类型?.................................太多举不完了

网友F:
表是一样的表,就是功率大点,原来的一般标的20A 括号里一般标40就是最大可用到40A,也就两倍。后来出的表有四倍的,标20括号里是80了,就是最大可以用到80A,别的是一样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各位好好看看我的帖子啊?
 这才是我想知道的?
 "有谁用过3*10(40),3×15(60)A, 3×20(80)A, 3×30(100)A这几类表,其通常用在何处?"
通常用在单台设备的计量用。
谢谢信工
斑竹可以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