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平台轴向负载和惯量负载的计算?

楼主(2008-12-23):
转盘直径580mm,厚度20mm, 铝板,含夹具16KG,计算轴向负载和惯性负载?

网友A:
就差不多这么大转盘,但是要重一些,我用拉力计测试,只有2.3kg力。用110步进电机加一个8:1的减速机可以转动,但略有点小。如果按你是铝件应该用我的这种配置完全可以了。
计算公式我没有,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差不多这么大转盘,但是要重一些,我用拉力计测试,只有2.3kg力。用110步进电机加一个8:1的减速机可以转动,但略有点小。如果按你是铝件应该用我的这种配置完全可以了。
计算公式我没有,也不会
还有条件测试,感激啊!有哪些牌子的步进电机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你这是哪个厂家的伺服电资料?能发给我吗,或都给我个网址找一下,我的QQ:892927621,谢谢

网友C:
3楼的图片资料不错,已经保存了,只是不知来源何处?方便的话能够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关于扣4楼和6楼的分数说明:
在本论坛内不可以发或者回复不关痛痒的贴。所以扣分处理。另外不可以连续发贴。
对于步进电机用哪家的好,这个我也是过一段时间又会换一个品牌。但是现在的步进电机都己经技术过关了,基本上都差不多。
对于转台方面的机器,我设计了好几种,所以有这么一点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扣4楼和6楼的分数说明:
在本论坛内不可以发或者回复不关痛痒的贴。所以扣分处理。另外不可以连续发贴。
对于步进电机用哪家的好,这个我也是过一段时间又会换一个品牌。但是现在的步进电机都己经技术过关了,基本上都差不多。
对于转台方面的机器,我设计了好几种,所以有这么一点点经验
你用的是什么减速机?什么牌子或型号?

网友D:
呵呵;计算转动惯量比较麻烦,除非你的物体很规格,否则要用到微积分来计算;
还是根据经验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