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用三菱PLC,笔记本电脑上没有串口端口,就弄了一跟USB转串口RS-232的插头插在SC-09的端口上,结果与PLC通讯不上.请问哪位朋友能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USB转串口线,会要求安装驱动,安装完成后,实质上是仿真了一个COM口,因为编程软件中默认是COM1口,因此要通讯,那么需要将编程软件中的通讯口指定为仿真出来的COM口。

网友B: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编程电缆是好的
还要在软件的通讯设置里是正确的,USB转换后的COM口号要和通讯设置里一致,这个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
最后还不行,就要怀疑这转换线的问题了,转换线友好有差的,要买个好点的,这个也要装驱动的

楼主:
2楼的朋友,现在我遇到的关键问题就是驱动程序没有,也不知道安装什么驱动.请再指点指点.呵呵,谢谢

网友C:
这个论坛里多次讨论了;
驱动装好的话,连不上很有可能是转换器的原因;
建议带PLC到卖转换线的地方试好了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