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我使用了一台45KW的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在启动电动机,频率升到40以后,电机就发出刺耳的声响,原先以为是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太低,结果一看发现载波频率已是6KHz,然后把原因归结为电动机原因,待电动机厂商到来后,转了一些时间异常声音逐渐消失了,电机厂家解释说是电动机与变频器不匹配.
我也挺纳闷,没想到电机和控制器原来还有不兼容的.

网友A:
变频器参数中有电机参数的设定,您按照电机的铭牌设定试试看是否会有所改善呢?

网友B:
使用变频器的《跳越频率》功能回避电机的共振点,运转试试?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和变频电机呀?

一般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他两个不匹配的。不好说你那个变频电机是不是假冒的。

还有就是你判断那个声音是电磁噪声还是什么地方没磨合好形成的声音呀??

如果仅仅出现在启动过程中,也有可能是你的参数设置的不好。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矢量的,一般可以自学习的。

如果是VF的,你可以重新设置一下VF曲线、转差率补偿等参数。

网友D:
要看看在其他频率是不是还响

网友E:
一般所谓“刺耳”的声音,电磁声音可能性较大。

楼主:
我听着好像是转速一高了,就像磨着东西了似的,只是在40Hz以上才会有类似的声响,在其它的频率有较低的交流声.

楼主:
我是按照电机铭牌的参数输入的,这个是没有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电机铭牌的参数输入的,这个是没有错的.

你为什么不让断开负载让电机自学习呀,这样的话,效果应该更好呀。

楼主:
自学习也做了,仍然是这样.

网友C:
你把你的情况在仔细说说

1、你的异响带不带负载;

2、如果可以,试试不带负载怎么样;

3、如果可以采用工频试试怎么样;

4、换个变频器试试怎么样;

5、变频器换个其它的电机试试怎么样;

6、采用VF控制试试怎么样;

这样一样一样的排除。然后在说说你的情况。

网友F:
电感负载通入音频段电流,会引起铁芯震动和空气【气隙】震动,会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如果把电机接在大功率功放上并放音乐,你会听到:电机在播放音乐【低频段的声音较小】

变频器输出含有较高的高次谐波和载频,会引起电机的铁芯震动,从而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电机转子与定子气隙较大的,发出的声音会比气隙小的大【应该是】

楼主:
我单位的设备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没有多余的让你试验,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空载运行.

网友C:
我想用排除法来判断你的问题,你只能回答一个问题,这个就难办了,没办法实验,就是专家到了你厂里也看不出个123来,只能猜测了。

楼主:
那确实不好办,但是我想这个噪音与电动机有关,似乎和变频器无关.
我感觉是电机的质量问题,但是我又不是内行,无法拿出证据.

网友G:
^_^,无稽之谈。变频器和电机不适应?这话如何理解才好呢?

检查是不是电机问题(机械)?还是电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空载旋转到最高转速,然后突然断电(采用的停车方式是自由停车方式),如果随着控制停车生效,噪声消失,那就是电控问题,反之,停车后,电机在自由滑行中仍存在噪声,那就是机械问题。

这种试验很简单用不了5分钟就搞定。不会误事的。电机和变频器要采用自学习的那种功能,做自适应优化。就不会出现互不适应的情况了。

楼主:
楼上的说法我倒试过,我将电机转到高速后停车,如果选择自由停车,噪音就没有,如果选择减速停车噪音依然存在.

楼主:
刚才我又去现场试了一下,发现选择自由停车噪音依然存在,且噪音似乎比以前还大了,打电话向电动机厂家咨询,告诉我没有事,是变频器与电动机不匹配,带上负载就好了.

网友C:
16楼的师傅说的那样做还是很正确的;

你现在自由停车还有异响,那就是你的电机有问题了。

自由停车是在变频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依靠惯性慢慢停下来的。这个时候还有异响的话,那只能是电机有毛病了。

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吧,你就是不用电力拖动它让它转着也会有声音呀,

楼主:
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供应商说电机没问题,我现在只怀疑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