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本人初入本行业,在使用三菱MR-E-100A的伺服驱动器拖动一台HF-SE102的位置控制模式的伺服电机时,一会出现故障代码AL20(编码器故障),一会出现AL52故障。请各位师傅帮助分析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有没有手册,手册中AL52的报警原因处理方式列出了几个原因和处理的方式
可以先按上边的方法排除下

AL20编码器故障,这个伺服如果有几套,可以先拿编码器电缆,放大器、电机等换着排除下

网友B:
编码器接头很容易松,检查一下连线没有有问题。
编码器问题我遇到这么一回事。CNC的Y轴伺服,由于防护罩不是很好,伺服安装方式也不对,接线引出口向上装着,就这样编码器入油,我取下用酒精洗后装上去正常。

网友C:
有编码器电缆的话换一根试试看;
接口要接好,防止振动时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