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频繁使用

楼主(2008-12-23):
请问各位网友一个简单的问题,接触器频繁使用为什么会发热?
交流接触器的情况是:因为吸合过程的电流最大,频繁的吸合操作,使接触器频繁处于吸合电流大的工作状态,所以容易发热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对不对?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地方发热厉害呀?

要是说线圈就是你说的那个原因了。

楼主:
触头发热应该是正常的,我说的是线圈,也就是接触器能触摸的地方吗?

网友B:
能触摸的地方温度是线圈产生的温度过高旧不正常了
小心哦

网友C:
有时候发热也是因为频繁动作,造成接头处接线松动,接触点虚,所以会发热

网友D:
频繁操作会使线圈长时间工作在大电流状态,散热不及时就发热

网友E:
这个问题要说明白。
发热是正常的,要看温度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发热过高有很多原因,散热不良、选型不对等等。

网友F:
频繁操作会使线圈长时间工作在大电流状态,发热是正常的,但很容易造成线圈的烧毁,触头如果容量不是太大也会坏掉的

网友G:
接触器一般是控制电机类负荷

而电机启动地电流是5----7倍

你频繁启动,接触器肯定会发热

网友H:
频繁启动,接触器肯定会发热

网友I:
可以在接触器下面加散热风扇

网友J:
接触器衔铁上有污垢时就会选成吸合不好,不停的吸合分开,吸合分开,并发出嗡嗡声,此时你用手去摸就会发现温度很高,如果不及时处理就离损坏不远了!

楼主:
我的这个帖子以前大家也给过答案
我所想要表达的就是接触器的动作功率要大于保持功率
如果频繁操作的话接触器始终工作在动作中那么线圈就势必发热!

网友K:
接触器刚开始通电励磁过城中由于铁心有气隙,磁阻小,激磁电流大,频繁工作,长期处于大电流状态,所以会发热

网友L:
我记得施耐德低压手册上写着,620A的接触器,线圈瞬间功率大概10来KW,你要是频繁使用,线圈就会经常10来KW。那可是个大火炉

网友M:
通电的瞬间,接触器的铁芯气隙最大,磁阻也大,此时的吸引线圈的阻抗最小,所以电流最大。吸引线圈吸合后,接触器的铁芯气隙最小,磁阻也最小,此时的吸引线圈的阻抗最大,所以电流最小。楼主说的对,要是频繁吸合就是老在大电流情况下运行了,所以发热情况也就厉害了。

网友N:
首先最好接触器的触点容量选要大一的,线圈温度,只要是你手摸在外壳上能受得了就应该没有事!线圈是不容易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