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请教:研华数字量IO采集卡PCI-1751 可否驱动欧姆龙继电器?
 若不能如何实现?

网友A:
数字量输入的话不需要驱动继电器,数字量输出可通过一个功率三极管(如9013,8050)驱动继电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是凌华的,一般卡上面输出的是5V电,不过电流可以了,最大才4mA。我们用卡驱动都是另外用了转接板,引用卡上面的12V做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有现成的卡啊

网友D:
全新研华原装数据采集卡低价处理!!!现处理价:450元
因产品转型,导致采购过剩的采集卡闲置积压。现欲低价抛售!
有全新原包装未拆封100片左右。其他无包装全新的200片左右。如有需要者可详谈!
PCI-1751
48位PCI总线数字量输入/输出卡
主要特点
48位TTL数字量I/O
中断处理
仿真8255PPI模式0
提供比8255更高的驱动能力缓冲电路
输出状态回读

PCI-1751 是一款基于 PCI 总线的48 位数字量 I/O 卡,还提供一个事件计数器和2 个 16 位的定时器,这两个定时器可以级联为一个32 位定时器。PCI-1751 仿真8255 PPI 模式 0,但是它的缓冲电路能够提供比8225 更高的驱动能力。 PCI-1751  仿真两个 8255   PPI 芯片,提供48 位数字量 I/O,其48 位被分为6 个 8 位的 I/O 端口,A0、B0、C0、A1、B1 和 C1。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对每个端口进行配置。双中断处理能力增加了用户使用板卡的灵活性。PCI-1751 板 卡使用高密度的SCSI  68 引脚接口,使与现场设备的连接方便、可靠。 由于具有以下两个实用功能,PCI-1751  能满足工业应用的真正要求。当系统热重启(电源不关闭)时,根据跳线设置,PCI-1751  能够保持上一次的 I/O端口设置和输出值,或者返回到默认配置。该功能能够避免系统在意外重启动过程中的误操作对系统带来的危险。此外,PCI-7151  同时支持干接点和湿接点,这样它可以很容易与其它设备相连接。

特点: 1.  48 路TTL 数字量 I/O

   2.  仿真8255 PPI,模式0

    3. 提供比 8255 更高的驱动能力缓冲电路

   4.  中断处理能力

    5. 中断输出引脚可在中断产生时同步触发外部设备

    6. 高度集成SCSI 68 引脚接口

    7. 输出状态回读

    8. 两个 16 位定时器可以级联为一个 32 位定时器,可以用来产生看门狗定

       时器中断

    9. 系统热启动后,保持 I/O 口设置和数字量输出值

    10.支持干、湿接点

规格

 I/O 通道:48 路数字量 I/O

   编程模式:8255 PPI 模式 0

 1.  数字量输入

    逻辑电平 0:0~0.8V

    逻辑电平 1:2.0~5.25V

 2.  数字量输出

    逻辑电平 0:0.4V 最大@ 24mA(汇)

    逻辑电平 1:2.4V 最小@ 15mA(源)

    驱动能力:15 LS TTL

 3. 中断源:PC00,PC04,PC14,定时器1 和计数器2

 4.  传输速率(这个值受软件和 CPU 速度的影响)

    典型:1MB/秒,最大:1.5MB/秒

内容介绍
PCI-1751是一款基于PCI总线的48位数字量I/O卡.其48位被分为6个8位的I/O端口,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对每个端口进行配置.

详细资料请登陆:研华网站查询:http://www.advantech.com.cn/products/Model_Detail.asp?model_id=1-1TWQA3

公司名称:  江苏意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谷怀元
电  话: 0510 85225508-2055
传  真: 0510-85226773
地  址: (江苏省)江苏无锡新区长江路21号J座4楼
邮  编: 214028
主  页: http://www.ideabank.net.cn

经营理念
    由信念而始 向高远而思 依客户而立 唯诚实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