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了一个电接点的图

楼主(2008-12-23):
刚画了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的图,不知道哪位大侠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成本最低的那种。也请大侠们点评一下。

网友A:
可以给KA的控制线路上加上KM的常开点
好处先不说,楼主可以自己在研究一下我的方法

楼主:
除了,上限有效的时候,避免了KA线圈一直带电外,其它的好处,还没体现出来;
^_^还有好的改变方法吗??请大侠们提出来。

网友B:
我在论坛里发了这个图,刚才找了半天没找着,你找找看
类似下图:

楼主:
和我那个一样呀,不过我接纳了赵工的意见,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前面加上了接触器的常开,这样就不会出现,线圈一直带电的情况了。
^_^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这个是实现低开高停的电路。
要是在做个高低都停,在中间的时候运行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_^
明天到厂去在画个,贴上来看看。

网友C:
把上下限全改为闭点,控制回路用上下线的接触器闭点启动电机

楼主:
电接点压力表没有常闭点吧。
还有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考虑到压力不稳的抖动现象,不能用延时继电器。
大家都画画吧,明天贴出来看看^_^

网友A:
那就在来个KA1吧,作到控制线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