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各位老大,最近遇到一事。请问台达的触摸屏是否可与西门子200PLC进行连线?相关的传输线需要注意哪几点?请指教!!谢谢!

QQ:104155505

网友A:
可以的,在屏里面设置好一些参数

网友B:
呵呵;可以的,软件里选屏的型号及PLC的型号;
通讯选RS485就行了;
电缆可以购买屏的时候向代理商要;

网友C:
西门子的3  8引出来接台达的rs485正和负就行,其他不用设置

网友D:
200的用过很多~
台达的很少用!我问我同事说可以!
具体我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E:
应该可以。

网友F:
可以,自己做一根通讯线就可以,在屏编辑的时候还要设置是和S7200相通讯就可以了。还有就是db存储区不太好用。

网友G:
台达屏与S7-200都支持RS485通讯接口,在台达屏的软件手册中应该提供触摸屏与其它品牌PLC之间通讯的连线方法,其中包括S7-200.

网友H(2009-02-06):
可以 支持西门子PLC 的触摸屏很多的

网友I(2013-02-23):
完全可以。

网友J:
没用过,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