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见过一台变频器拖动数台电机,如果这所有的电机的工作状态都一样还可以理解。假如一台电机启动后再启动另一台电机,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A:
^_^你怎么做才能启动一台在启动令一台呀。用接触器吗??

老大小心搞爆你的逆变模块。这样是不允许的。

网友B:
可以用接触器实现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接触器实现切换。

老大你厉害,你说说怎么切换法??拿变频器当电源用呀。

网友C:
按你的要求,就不能用一台变频器拖动了,就要每台电机分别带变频器了

网友A:
能,但是不能分别启动。如果有条件最好是一个电机带一个变频器。

网友D:
是不是只有一台变频其他的都是以工频运行啊。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等一台工频后才启动另一台以变频工作的。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然后多台电机可以一个一个地启动。

不是一台变频,另一台工频。

网友E:
可以的,在纺织厂就是用一台变频控制多台电机,都是在输出侧装接触器来控制电机起停的。

楼主:
变频器将一台电机启动后用市电供电,变频器再启动另一台电机,这样切换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在纺织厂就是用一台变频控制多台电机,都是在输出侧装接触器来控制电机起停的。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用过,要注意你启动时候的负载和选变频器的时候注意就可以了.
论坛上有一个帖子是讨论1拖200的,可以找来看看!
也是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G:
是不是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大于所有拖动电机的起动电流的总合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在纺织厂就是用一台变频控制多台电机,都是在输出侧装接触器来控制电机起停的。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呀,说说。变频器在输出侧加装电抗器或其它东西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将一台电机启动后用市电供电,变频器再启动另一台电机,这样切换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注意变频器停止输出后在进行切换,第一台电机应该在转速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在启动工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大于所有拖动电机的起动电流的总合就可以了。

你的启动电流是指额定电流还是什么,

最好是额定电流的1.5倍再加在一起。

网友H:
变频器应该是停止之后才可以切换与增加电机吧,听说在变频器工作的时候加对变频器是不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