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各位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关于步进马达转速改变的问题.
  我用了一驱动器,型号为KR-55M PLC为FX1S-14MT  马达为5相的东方马达型号为PK543-NR 步距角为0.72
  1. 驱动器的细分10时.
      命令为DPLSR  K5000 K5000 K500 Y000
   2.驱动器的细分40时
    命令为DPLSR  K20000 K20000 K500 Y000
 我试了这两种情况,但它们的速度都是相同的没有改变.
  我想问,步进马达的转速是不是这样来改变的,如果不是,请问要怎样做.

网友A:
电机细分后要关电重新上电

网友B:
细分增加了四倍,脉冲频率同样增加了四倍,速度当然不变了。
您还保持原细分的情况下,改变频率,速度就会变了。

网友C:
驱动器频率控制马达速度.

网友D:
在你改动驱动的细分时,就不要改动程序中的相应数据了
或者你改变程序中的相应数据,不要改驱动上的细分,不是必须同时改的

网友E:
步进电机的转速可以用频率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频率跟转速成正比,可以通过计算公式,计算出步进电机的转速。
步进电机转速 = 频率 * 60 /((360/T)*x)

其中:步进电机的转速单位是: 转/分 频率单位是:赫兹 x实指细分倍数 T:固有步进角

举例说明:

步进电机采用整步,即1细分;频率1K,即1000赫兹;套用公式:1000 * 60/200=300转/分

注意事项:此公式适应于两相步进电机。

这是我在百度上搜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我今天再试试.

网友F:
细分后,还是K5000的话,速度对应只有原来的1/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