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各位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用两根电缆并联使用的载流量是不是比单根电缆的载流量大?如120平方的双根和240的单根。

网友A:
120平方的双根会比240的单根好   至少散热好

网友B:
一样吧。有时我们这的线使用75平方,但没有就是用2根35平方。不过有一次有一次奇怪的现象就是设计上为70平方,后来用了2根35平方。可这个设备就是转动不起来,哼哼响。后来买了70的就好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120平方的双根会比240的单根好   至少散热好.

网友B:
设计上为70平方,后来用了2根35平方。可这个设备就是转动不起来,哼哼响。后来买了70的就好了!  这个怎么解释啊Q

网友D:
因为趋肤效应的缘故,所以两根120的比一根240的用着要好

好很多应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计上为70平方,后来用了2根35平方。可这个设备就是转动不起来,哼哼响。后来买了70的就好了!  这个怎么解释啊Q
你肯定是用变频器的回路。

网友E:
线越多,电流流过的路径就越多,干扰就越厉害。

按说应该是一根要好些。因为一根的线粗,电阻值小。

网友F:
同意第8楼朋友说的,如果线路很长的话,线耗会较大,若线路不是太长,用两根还是可以的。

网友B:
那这个前提条件就是 线路一定,就是短好, 2根120 等于240的效果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因为趋肤效应的缘故,所以两根120的比一根240的用着要好

好很多应该
  我是上上电缆集团的,我知道这个原理,所以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线越多,电流流过的路径就越多,干扰就越厉害。
按说应该是一根要好些。因为一根的线粗,电阻值小。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I:
趋肤效应可能使2根的窄载流量稍大一点

网友J:
变频器输出不可以用双电缆吗!为什么啊1

网友K:
变频器上也可以用双根电缆(一般120平方以上)这样好接线,好施工,散热较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线越多,电流流过的路径就越多,干扰就越厉害。

按说应该是一根要好些。因为一根的线粗,电阻值小。
两根并联电阻不会比单根的大,如120平方铜芯电缆电阻是(55度):0.17欧/千米, 两根并联是0.085欧/千米,而240平方的是0.09欧/千米,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因为趋肤效应的缘故,所以两根120的比一根240的用着要好
 好很多应该
   我是上上电缆集团的,我知道这个原理,所以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但在实际应用中好像没谁特别这么做,除非是在没有大电缆的情况下,难到要用一条240的,买时就买两条120的

网友M:
因为电流的集肤效应,还有就是两根电缆的散热肯定比一根好好的多,所以两根120的电缆肯定比一根240的电缆要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两根并联电阻不会比单根的大,如120平方铜芯电缆电阻是(55度):0.17欧/千米, 两根并联是0.085欧/千米,而240平方的是0.09欧/千米,

那么价格呢?两根120平的和一根240平的电缆。

网友N:
载流肯定要大,查手册就可以看出。我认为主要是两根比一根的散热性好,载流量肯定就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但在实际应用中好像没谁特别这么做,除非是在没有大电缆的情况下,难到要用一条240的,买时就买两条120的
实际应用中用双缆还是比较多的,好施工好接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输出不可以用双电缆吗!为什么啊1

线路多了,对外的干扰就变的更厉害了。

网友O:
讨论很精彩,同样截面积,两根的载流量比一根要大不少,前提是并联两根的截面积相近,相差太大也没并联的意义。

楼主:
其实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很多就是采用双根并用的,接线容易,散热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O:
讨论很精彩,同样截面积,两根的载流量比一根要大不少,前提是并联两根的截面积相近,相差太大也没并联的意义。
说的很有道理,相差太多有时会有细的线发热现象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讨论很精彩,同样截面积,两根的载流量比一根要大不少,前提是并联两根的截面积相近,相差太大也没并联的意义。
双根电缆并联一般是两根截面积一样才行,而且最好是把同一根电缆截成两段,主要考虑到材质的原因,如果大小不一样的电缆并联可能会造成分流不均匀而影响到寿命、线损甚至可能造成一根提前损坏。

网友P:
没有很大的差别,240电缆载流量是470A,120的是255A两根是510,乘以系数0.9是459低于470A,说以,两根电缆并联并不能提高载流量要考虑施工的要求

网友Q:
单位变压器着火后,原来的240改成120*2了,就出现两根通过的电流不一样大的情况,但还在承受范围之内,所以还是喜欢但根的。

网友R(2016-06-21):
回复 网友B:
光响不转可能是缺相哦

网友S:
各有好坏,两根比一根肯定好点,但是两根其中有一根断了或者接触不良就很容易过载。

网友T:
两根并连我感觉应该比一根同样粗的载流量要大,因为电缆存在肌肤效应。

网友U:
首先保障接头不能受到伤害

网友V:
并联运行,需要保证接头良好,各接触点压接力一致以保证阻值一致,这样才能保证电流均衡

网友W:
实际使用推荐一根,因为接头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一项过载,线缆一根烧坏,公司出现过这杨情况】
原来是2根3*120+1*95的并在一起,有一根经常烧坏。后来改成2个电柜,各4根120的。后来就没有坏过

网友X:
两条相加没有一条好用

网友Y:
还是能用一根就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