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GM与J3是如何读取绝对数值的?

楼主(2008-12-23):
这有问题吗?

楼主:
一上电10GM怎么知道绝对数值的,我J3和10GM都设置了绝对位置检测,每次上电都要回零,怎么做不用每次回零

网友A:
有个相应的与伺服读取、传送位置的指令,读取了位置,就不用每次回原点了
伺服上要加电池的

网友B:
当前值存储在模块的数据缓冲区4(9004)中,可以读取这个地址中的数据
注意数据是32位的
手册7-8页有个读地址的程序例子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驱动器上加电池了,那做绝对位置检测的几根线要连接吗?如ABSM\ASBR\ABSB0\ABSB1\ABST\CR还要接线吗?怎么接线?手册没说和J3的连接,D9004的值我用FROM读到PLC了,现在只做了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位置,我的目的是想让10GM一上电就读取电机当前位置,现在10GM没读,只有做回零后,10GM的显示位置才同电机位置一致,

网友B:
接线你就按和MR-J2S的那样去参考,虽然放大器型号不一样,也只是引脚位置不一样了,但引脚都是有名称的,只要找到相同名称的就行了
带了电池后是绝对位置,只要进行一次原点回归就可以了,断电后这些数据是不会丢失的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驱动器上电机当前位置是怎么到10GM的,我J3的驱动器已经加了电池,可以保存零点位置。目前我10GM只有每次做回零才行。对了我的电机是没爆闸的,掉电后可360度转

楼主:
我现在没接线,接后10GM一上电就会读出电机的当前位置吗?或者说还需要运行什么指令的,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驱动器上电机当前位置是怎么到10GM的,我J3的驱动器已经加了电池,可以保存零点位置。目前我10GM只有每次做回零才行。对了我的电机是没爆闸的,掉电后可360度转我现在没接线,接后10GM一上电就会读出电机的当前位置吗?或者说还需要运行什么指令的,我想是在上电后的瞬间传送绝对位置数据到10GM或做个手动传送绝对位置数据?这样位置对应一致后启动10GM来控制驱动器。我问了三菱公司的人,他们说线接上去,上电后10GM会自动从J3中读取绝对位置,是这样吗?这些X0--X1与Y0--Y2的信号都是自动产生的吗?

楼主:
我问了三菱公司的人,他们说线接上去,上电后10GM会自动从J3中读取绝对位置,是这样吗?这些X0--X1与Y0--Y2的信号都是自动产生的吗?

网友B:
接线、参数对了数据会传过来的
PLC都不用写什么复杂程序,
但第一次使用时要进行一次原点回归
为什么不接线试下呢

还有连续发贴时,如果中间没有其他人发贴,可以用编辑功能把这些话放到一个贴中
这样贴太多了

楼主:
谢谢指点,接线又要焊几根线,麻烦哦,我怎么没删除自己发的帖子的权限?

网友B:
做工控的接线技术是要掌握的
如果嫌接线麻烦,可以选用那种引出的接线端子台,这在三菱中是选件的
包括定位模块的,伺服的接线都有这样的配件

你没权限删的,这几个贴先保留了,以后发贴注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