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我厂的125/25天车主起升采用双电机双减速机的联动方式,但是该天车在使用了2年时一面的减速机滚齿了,现在测量两面的电机电流不一样大,相差有40 50个电流呢,电机是用6段电阻切换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呢?

网友A:
检查你的电阻断接线。 把电机起到全速,看电流相差多少!

网友B:
一般是两台机械受力不同所引起的

网友C:
你可以先检查电气方面,是不是完好的,再检查机械方面,看转起来是不是均匀啊!像你说的那样相差四五十,如果电气方面没有问题。你可以把联轴器断开,开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我们的电机是132kw的,正常的负载电流是190A左右,空载100A左右,解开联轴器全电阻时空载电流相差10A左右,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电阻接乱了,可是我在全速时电阻已经封成了星点了,不应该啊

网友A:
你把电阻全部甩了。不要留一点。在分别检验电机。 一般按你说的那种情况末端是留有一部分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速。 也许 你的末端接线就有问题呢?
或是你末端剩余的那一部分电阻不一样。这都不新鲜
   关注次问题

建议加精

网友D:
你在检查电器的同时,看看机械是不是受力平衡.有是也会造成的!

楼主:
我们为了试验将两电机对调了,包括定子和转子线,可是调过后仍然是这台电机的电流大,就有把原来的定子和转子线接到新电机上了,该电机的电流就高了,从上面的现象看就是该电机的转子电阻接线有问题,但是我认为就是有问题但我在全速时已经全切了电阻已经把电阻封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