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负荷计算

楼主(2008-12-23):
现有冲压设备一台共计容量180KVA,主电机75KW,有变频控制.其于附设备都有变频控制.本算得总电流290A左右,开关350A电缆120平方.以上是否可行.因考虑到全是变频控制,所以不知道,以上算得是否正确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放大一点,开关400A,电缆185平方。
不过,你是用变频控制的电机,象你这样的配也可以,因为没有冲击。

楼主:
能说说你计算公式吗?我用的是需要系数法,计算

网友B:
空开不能小于最大工作点的1.3倍,所以选择400A,电流按照空开来选为185平方。
楼主确实选小了

网友C:
按需要系数、同时系数算也没啥问题,确实有许多设备是断续工作的。只要短时负荷最高时开关能顶住不跳就OK

网友D:
建议选大一个规格,再说将来你的设备也许会增加

网友E:
开关应该在选大一点的,400A的差不多,电缆185平方的留点余量

网友F:
我建议你还是放大一点,开关350A,电缆150平方。

网友G:
多点裕量总是好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