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算KVA

楼主(2008-12-23):
KW与KVA 怎么换算,

网友A:
U/R=I
I=S/1.73U

网友B:
没有办法,这两个是COS电角度的关系,就看电角度是多少了

网友C:
KVA乘以功率因数就是有功功率KW了.

网友D:
哪个说法对啊?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E:
KW是指有功功率,

KVA是指容量,

对于用电器来说,VA*功率系数=W

在电阻类器件上,VA=W它的功率系数是1

在电动机上,功率系数是0.7-0.9不到1

在发电机上,W指的应该是主动机的功率,比如说汽油机或柴油机的输出功率,

VA应该指的它的带负载能力.

KVA²=KW²+KVar²

这都是电工学上最基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