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几乎所有变频调速器使用说明书都指出,变频调速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如日本安川变频器说明书就规定“切勿在输出回路连接电磁开关、电磁接触器”。

厂家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在变频调速器有输出时接触器动作。变频器在运行中连接负载,会由于漏电流而使过电流保护回路动作。那么,只要在变频调速器输出与接触器动作之间,加以必要的控制联锁,保证只有在变频调速器无输出时,接触器才能动作,变频调速器输出侧就可以加装接触器。这种方案对于只有1台变频调速器,2台电动机(1台电动机运行,1台电动机备用)的场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当运行的电动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很方便地将变频器切换到备用电动机,经过延时使变频器运行,实现备用电动机自动投入变频运行。并且还可以很方便地实现2台电动机的互为备用。

网友A:
保证在变频调速器无输出时,接触器才能动作,变频调速器输出侧就可以加装接触器。很对,我们就这样用的

网友B:
我们现场的控制设备冷却用的循环水的变频器,也是这样接的。变频器输出两路,上面都有接触器,主要是如果一台坏了,就切换到另一台。
控制回路上有时间继电器,主要是靠时间差来开断的

网友C:
嘻嘻嘻,说明书有说吗?有点意思。其实变频器输出加接触器应用很普遍的。但是,这种应用是有条件的。也就是接触器只能做刀闸使用!

网友D:
可以的,在纺织厂就是用一台变频控制多台电机,都是在输出侧装接触器来控制电机起停的。

网友E:
我们厂就有一拖三的,变频器出来接三个接触器分别带三台电机,但是在变频器有输出时接触器是不能吸合与释放的

网友F:
关键是看你怎么做保护和怎么工作动作,只要严格按照变频器的说明操作就没问题!
只有在变频调速器无输出时,接触器才能动作,变频调速器输出侧就可以加装接触器

网友G:
变频调速器输出侧就可以加装接触器。很对,我们就这样用的

网友H:
可以加接触器,但是条件在变频器不工作的时候才能动作。否则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I:
上次在论坛上好象看到了1拖200的,根据需要启动电机,
其实具体的要根据实际要求来看,
凡事无绝对!

网友J:
1拖200  ?
有点夸大了吧;

网友K:
变频器可以一托多,但是,托的越多,坏的几率越高。变频器运行时禁止输出侧有电机投入运行的。

楼主:
1拖200  ?不可思议啊,那得多大的配电柜啊,光接触器就得多少啊,不现实。

网友K:
故障率提高了N的200次方倍。我想应该没用这么真正做过的吧。

网友L:
做1拖200的真是牛人一个,从来见过这种项目

网友M:
凡事不要绝对,适用就对。
变频器手册上好像没看到在后端加接触器的,但实际中常用,比如恒压供水。

网友F:
在输出侧如果有电磁接触器的话一定要注意:
在运行中请勿断开再吸合,因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故有时变频器可能会跳闸。
发生瞬时停电时,使变频器停机。
  因在发生极电短时间的瞬时停电(0.1秒左右)时,接触器会断开而变频器不出现欠压报警。故在复电时,产生冲击电流,变频器可能会过流跳闸。

网友I:
刚刚把那个一拖200的帖子找出来!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4&ID=170699&replyID=1061859&skin=1
大家可以去看看!
一个变频器带200个电机(非风机)哪个品牌变频器可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输出侧如果有电磁接触器的话一定要注意:
在运行中请勿断开再吸合,因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故有时变频器可能会跳闸。
发生瞬时停电时,使变频器停机。
  因在发生极电短时间的瞬时停电(0.1秒左右)时,接触器会断开而变频器不出现欠压报警。故在复电时,产生冲击电流,变频器可能会过流跳闸。
接触器突然断开会对变频器有很大的损害,帖子在这儿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