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一般网线的接法
   网卡有10M,10M/100M,100M,1000M.
   网线有3类(10M)、5类(100M)、超5类线(155M)、6类线(255M)..
   网卡有10M,10M/100M,100M,1000M.
   网线有3类(10M)、5类(100M)、超5类线(155M)、6类线(255M)
   分别对应了不同的网卡和网速,现在一般最低用5类线.
   它们的网线做法都相同.
   网络设备HUB有两种接口:普通口和级联口(UP-LINK).
   普通口:用于和网卡相连.(直通线)
   也可用于和另一个HUB普通口相联.(交叉线)
   级联口(UP-LINK):用于和另一个HUB普通口相联.(直通线)
   注意:有的HUB级联口(UP-LINK)为自适应,就是直通线、交叉线都可以.
   网线水晶头有两种做法标准.
   标准为TIA/EIA568B和TIA/EIA568A.
   制作水晶头首先将水晶头有卡的一面向下,从左至右排序.12345678
   TIA/EIA-568B:1、白橙,2、橙,3、白绿,4、蓝,5、白蓝,6、绿,7、白棕,8、棕
   TIA/EIA-568A:1、白绿,2、绿,3、白橙,4、蓝,5、白蓝,6、橙,7、白棕,8、棕
   根据网线两端水晶头做法是否相同,有两种网线。
   直通线:
   网线两端水晶头做法相同,都是TIA/EIA-568B标准,或都是TIA/EIA-568A标准.
   用于PC网卡到HUB普通口,HUB普通口到HUB级联口.一般用途用直通线就可全部完成.
   交叉线:
   网线两端水晶头做法不相同,一端TIA/EIA-568B标准,一端TIA/EIA-568A标准.
   用于PC网卡到PC网卡,HUB普通口到HUB普通口.
   如何判断用直通线或交叉线:
   设备口相同:交叉线,
   设备口不同:直通线.
   三种用途的接法:
   一、PC连接HUB
   A端和B端都用标准568B接法: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二、PC连接PC
   A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B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三、HUB连接HUB
   A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B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楼主有没有组建局域网的资料!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这种网线的接法太好了简单又明了。

网友C:
楼主分析的透彻,不过偶很久没亲自做网线了,呵呵

网友D(2010-01-06):
这个以太网还是很简单的,水晶头做起来也很简单啊

网友E(2011-04-14):
工业以太网的4芯接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