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谁有m1040无心磨床控制电路图,不胜感激,先谢了。
wml0060@163.com

网友A:
我有两张本溪第二机床厂的图
1:M1080B(1991年)
2:M1080/1(1994年)

网友A:
上面两张图的原文件下载:(Protel99格式)

楼主:
谢谢,我碰到的导轮电机是用电子管调速的,想改成晶体管的,不知道谁能帮一下?

网友B:
不如改变频了

楼主:
改变频器,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一些,如何?

网友C:
很简单。装一个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控制,直接接几根线就可以了,变频器参数有说明书,也可以叫供货商帮你调。变频器接线有图纸和说明书的。
变频器须要调整的参数:(1)启动方式方法,一般为外部启动,上电不启动。 (2)频率控制方式,一般设为外部端子调整。(3)最高和最低频率。(4)加减速时间。(5)电机极对数。
其它按出厂值就可以了。什么载波之类的别动,不要听别人说的调这调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