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请教各位:PRO-face GP570出现按键显示不全,翻页死机现象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在GP的左下角有没有什么英文代码
比如: PLC not conneted(02:FE)

网友B:
你制作的画面有没有地址超出了PLC里的范围了,这样也会出现显示不全

网友C:
呵呵;估计是使用的年限已经有7、8年了,是硬件上的问题;
我碰到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