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siz

 我现在在公司,接受一个项目。PLC:FPX-C14T 控制三菱的伺服马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马达的控制接口,怎么和PLc之间进行连接。主要是没有三菱伺服马达的资料。如果有那位能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能尽快给我答案。现在公司项目时间比较紧张。
 如果能给出个参考的电路连接图,就很好了。

网友A:
三菱伺服马达的资料可以到三菱网站下载呀

网友B:
如果你的PLC的输出是漏型的(NPN),就可以和三菱的伺服连接,进行控制的
主要的接线就是脉冲,伺服ON信号,清零信号,别的应该可以不接的

网友C:
一般小型的PLC是晶体管能发出脉冲的
选三菱的通用型伺服就没问题
这样两个厂家的东西就要自已去做接线图了
如果是同一厂家的就更好做些
三菱伺服手册可以到www.meas.cn上下载

网友D:
对于一些外国大公司的,一般都可以连接公用的,只有少部分专用的不行!像大公司在做的时候就考虑到和其他产品的一起用了!

网友E:
应该可以通用,一般大型公司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兼容性。最好咨询下厂家

网友F:
呵呵;FP-X可以使用的;
注意接线就行了;
三菱伺服接线相对比较多,先把手册接线部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