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我有一个电动童车,电机是6V35W的,现在用 的是6V7A的电池,现在我想换个12V12A的电池上去.怎么样才能把12V12A降压到6V10A.最好能说详细点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非要这样做的话,可以串上一个电阻,但要用带散热外壳的那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将两个12v的电池串接起来然后在并联一个25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C:
意义不大,要实现成本有点高,不如换个新的容量更大的6V电池

楼主:
将两个12V的电池串联?这也太麻烦了吧?
总感觉6V7A的电池不经用.
1楼的,串联电阻要多大的好?串联后的电流还是12A?

网友D:
同意,意义不大,如果做试验的话,可以串一个电位器,调整电位器测输出有6V就可以了。

楼主:
3楼的,成本高不怕,我12V电池多,你能说说怎么实现吗?

楼主:
意义不大?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如果电动童车用6V7A的,冲一次电要8到12小时,可只能使用1个多小时,如果把12V12A的电池变压到6V10A,那冲一次电就可以使用3个多小时,这意义还不大?再说我12V电池多,这样就不需要去购买6V的.我是来求助的,我是诚心的希望你们能帮我解决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E:
用开关电源

网友F:
买一个DC/DC转换,就是12/6的就信了

网友C:
用DC/DC或降压主要的问题是你的电流有点大,用这个大输出的电流的电压转换器一个是要考虑散热和体积,且容易烧坏,成本也大。
不如你实际测一下你童车电机的内阻,然后计算一下加上去的电阻的大小,这个你会的吧,R1/R2=V1/V2,再计算你电阻的功率大小,选个相应功率的电阻就行了,这样成本低。
内阻会测吧,可以用6V的电瓶并个电压表,串个电流表,空载启动,记录下来,Ra=U/I,带负荷启动,如你小孩坐在里面再加上一定的爬坡,记录下来Rb=U/I,
这样你就可以设两档,空载一档,满载一档。仅提供你一个思路,你自己考虑。
用大功率DC/DC变换也是可以的,线路也不难,就是感觉不如用电阻的简单。

网友C:
你试一下这个,要不,
比较简单,Q1你去选个电流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功率三极管就好了,别的器件要求都不高,接线的线径要够粗,如果是电路板,画线要够宽,最好加锡。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对电路是外行.C1C2C3C4我不知道代表的是什么?还有既然用了7806,为什么还要加个8欧1瓦的电阻?7806用多大的散热?

网友G:
加恒流源

网友H:
可以将12V电池串个电阻这样解决。或者买个开关电源将12V转为6V
楼主这样做没什么意义,成本太高且浪费巨大,不如直接买6V电源划算。

网友I:
我觉得以上几个的串或并电阻的方式都会损耗电量,这样也会减少使用时间,最好是在12V电源后加一个7806的三端稳压块,稳压块的1脚接12V电源的正极,2脚接负极,3脚就是6V的正输出,这样电量损耗少,电源又稳定.

网友C:
串电阻的方法电量浪费肯定是大的,但单独用一个7806或317是满足不了电流的要求的(最多能1A左右,哪够啊)所以上贴了那个图,楼主如果自已不懂电路还在前面叫,这种真的没有多大意思,我个人感觉(^_^)。
你自己实在不会弄就拿着这个图到你家旁边的修电视机的地方,叫那里的师傅给你做一个,应该没有太多的钱。没有别的办法了,注意,大功率三极管要加散热片。

网友J:
可以将12V电池串个电阻,根据公式Ra=U/I,如果你要保证电流在10a的话,可以串联两个0.6欧姆的电阻。但感觉很麻烦啊

网友K:
呵呵;不怕成本高的话直接买个DC/DC转换器;

网友L:
如果楼主12V电池多:
1、换电机【不现实】
2、DC/DC变换器【可以用LM7806  10只并联,加装大一点的散热片;成本低,约30多元,别忘啦涂硅脂】

网友M:
LM7806  10只并联还不如直接用1欧姆50瓦的电阻串联了。LM7806是串联稳压电路,自身消耗太大,,想要用的时间延长还是用pwm调制电路好。

网友N:
得不偿失!不知道各位又没有考虑到电瓶的放电保护问题?即使你电瓶再多,你能不心疼它一个一个牺牲?!

网友O:
[求助 怎么样 将12V的直流变6V的?
我有一个电动童车,电机是6V35W的,现在用 的是6V7A的电池,现在我想换个12V12A的电池上去.怎么样才能把12V12A降压到6V10A.最好能说详细点。我的QQ是99673587电话是山东的15963457434具体的在QQ里面说好了,教会了给现金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