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变频器频率设定值超过50HZ后电机最大速度是否会大于额定速度值?为什么?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差异!频率超过50赫兹又怎样?该怎么转就怎么转。现在的变频器产品(大多数的),V/F控制模式最高时可达到650-800赫兹呢,矢量控制模式最高可到150-300赫兹。这并不稀奇的。至于说怎么转,该怎么转就怎么转的。超过额定频率其转速肯定就大于额定转速了。

楼主:
谢谢kdrjl朋友,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电机长期运行在超频情况下,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电机会减少寿命吗?

网友B:
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响轴承、电机绝缘都有影响。

网友C:
肯定会影响的,最好是用专门的电机!

网友D:
频率提高后,电流肯定也要提高,对电机绝缘是一个考验,运行久了可能会烧毁电机,且频率提高后对轴承也是一大考验,可能承受不了过高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