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超频问题

楼主(2008-12-23):
普通电机可以超频吗?若可以,超频对电机具体有什么影响?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老生常谈的问题,现在的“普通电机”,绝缘等级都提高了,所以F级以上绝缘等级的普通电机,可以变频器控制,100赫兹以内运行没有问题。而F级以下绝缘等级的普通电机,不适用变频器控制。因为变频器的高次谐波输出会将绝缘击穿而毁坏电机。

不过,如果在变频器的输出做工作,把器输出的谐波滤掉,变成完整的正弦波,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其成本,还不如买一个变频专用电机呢。

楼主:
谢谢kdrjl朋友的指导。我现在有个项目,全是普通电机做变频改造,要求电机可以在最大80HZ频率下同步运行,但是我对这些普通电机能否超频这么多有些怀疑,所以就在此请教大家。现在经你指导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B:
普通电机在最大80HZ频率下运行,不管是什么级的绝缘,没多久可用,因为普通轴承承受不了过高的转速。

网友C:
这个与电机的好坏有关系,绝缘等级F的,如果电机使用的轴承不好,或制造时动平衡性能达不到,也不可能在100HZ下运行的,否则轴承在短时间内就会损坏,动平衡性不好高速时振动非常大;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在坛里有篇普通电机与变频专用电机的帖子,很是全面,应该可以解答楼主的疑问,知道了区别,我想就可以分析出来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了,也是理论指导实践吧,呵呵。

楼主:
我向客户咨询过了,所有普通电机是F绝缘等级的,但是所有电机都是连续长时间工作的,这样就不易过多超频,我还是建议客户不要这样做。谢谢kdrjl,ZCMY两位朋友的指导。
请管理员不要扣分,你可以不加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