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本单位有一套系统,变频器+三相异步电动机,通过降速比为2的传动系统,通过中心轴带动一铁盘旋转,铁盘重量为41公斤,直径为500mm,电机通过皮带盘带动其中心轴旋转,从而带动此铁盘旋转,请问计算出的负载转矩为多大?选取多大功率的电机合适?

网友A:
嘿嘿,这个准确的计算说不好,负载转矩应该可以准确地算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公式,不妨取最大值计算,这样如果是选择1500转电机的话,需要8kw电机,之前也有碰到类似的东东,因为加速时间不一样,所需要的启动转矩就不同,需要的电机功率就不同,如果对启动要求不是很高,最大值算出来的肯定可以满足,也许小一些也能行的。

网友B:
看一下下面的帖子,上面有类似的公式的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71&ID=173577

网友C:
要选电机就是要算出电机功率.速度.但电机功率是根据机械轴上的机械功率来得出的,你要知道机械轴上的机械功率,然后按照P=Tn/9550η(P是机械轴上的功率,T是扭矩,n是转速,η是效率)来算。

网友D:
   1. 根据电源电压、使用条件、拖动对象选择电动机.要求电源电压与电动机额定电压相符.
     2. 根据安装地点和工作环境选择不同型式的电动机.
     3. 根据容量、效率、功率因数、转数选择电动机.如果容量选择过小,就会发生长期过载现象,影响电动机寿命甚至烧毁.
     如果容量选择过大,电动机的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充分利用,功率因数也不高.因为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是随着负载变化的.
     4. 电动机在恒定负载运行下,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P1
                  P=????
                    η1η
     式中:
        P-----电动机的功率(KW);
        P1----生产机械功率(KW);
        η1----生产机械本身效率;
        η ----电动机效率.
     上式计算出的功率不一定与产品规格相同,所以选择电动机的额定功率(P1)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网友D:
大、中、小型电动机区分

   大、中、小型电动机主要区别,一般以电机轴中心高度和电机定子铁心外径等尺寸而定,见表。

   表-大、中、小型电动机的区别

   名 称 电动机轴中心高度H/mm 电动机定子铁心外径D/mm 电动机的机座号
   大型电动机 >630 >1000 16号以上者
   中型电动机 355-630 500-1000 11-16号
   小型电动机 89-315 100-500 10号以下者
   微型电动机 <71 <100

   注:三相交流微型电动机主要用于小型机床、医疗器械等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