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今天车间遇到风机突然趵跳了`打开电气柜一看被保护掉了且电机有点发烫再开结果没一会又跳了反复了几次都这样有时一开就跳有时会过会才跳'之后等了一段时间再开又正常了,不知何因,请教高手。还有此电机功率5.5KW额流10.7A那它的电流保护能达到13A吗厂里就调的13

网友A:
调的保护电流太小了,起码要调到额定电流的1.5倍就是16A左右。
看看电机是不是堵转了,或者电机选小了,最好测下实际运行电流大小

网友B:
除却断路器有问题,查看是否有堵转现象,卡下运行电流。

网友C:
但是如果在正常运行后,还跳的话,要看看负载了,
说明电机长时间过载!
这样对电机不好!是不是设计小了!

网友D:
电机发烫正常。运行着的电机停下摸摸都发烫;

你说老是跳,试试断开负载看看。

网友E:
热动作后如果马上又开始工作的话,就会误动了!
至少恢复1小时后再投入运行

网友F:
风机一般启动时间较长,所以有的老师把保护电流调的稍大点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两个接触器控制,一个用于启动,保护电流大点;一个用于运行,保护电流是正常值。 【控制方法不必拘泥于书本,在合理的基础上,随意】

建议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G:
也可以加个小空开将电流保护并上,当起车时将空开合上短接保护,但运转正常后将空拉下,恢复保护。

楼主:
就是发烫时没负载也跳的,可能是温度过高ォ跳的,之.后让它歇了会就正常了。谢谢了

楼主:
请教一下高手是不是变频器可以控制任何电机、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可以吗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高手是不是变频器可以控制任何电机、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可以吗丨?

常见的异步电机都可以用变频控制

网友H:
不知你的负载情况,一般的情况下是调到工作电流就行了,最大也是就额定电流,如比额定电流大是不正常的现象。要查一下了!

楼主:
整定电流不是应该比额定电流大到1.5倍吗

网友I:
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估计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