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检查发现避雷器三个互感器的其中一个故障,后来对其进行了更换(非同一材质),不知是否会对使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避雷器并联电压互感器应该是做一个雷电报警信号的起动电压用的吧
材质不同应该没啥问题吧

因为个人没有这样用过,所以也不敢胡说

楼主:
供电局在前年检测,检测结果有差异,建议更换成相同规格型号的互感器,说不然可能会影响正常使用,同时会使避雷器发生拒动故障。可在今年检测中又没有说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发现避雷器三个互感器的其中一个故障,后来对其进行了更换(非同一材质),不知是否会对使用有什么影响?

尽量使用相同电压等级的,否则可能会导致泄放感应雷电压后,电网上的电压不尽相同,会导致绝缘监察电路误动作和过压保护误动作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