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例程,

楼主(2008-12-24):
本人刚学S7-300的软件,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同时手里面也没有硬件供我学习,所以想请各位大侠,师傅们发送的例程,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Step7 軟件安裝完畢后,會預裝N個例子,從簡單的回路到PID,從單機到通訊冗余,全部都會有例子,但是往往初學者都喜歡實例~~試問無工藝的實例有何意義?

另外,Step7的仿真軟件是PLCSIM~~學習程序的目的在于去構建算法,PLCSIM來測試算法足以。

网友B:
看一下书,然后安装编程软件与仿真软件,操作一把试一下
刚开始就看大程序,会看的头晕的

网友C:
网上有关于S7-300的编程及硬件手册下载,里面有个工业搅拌机例程贯串整本书,你可以从头到尾看书,同时按照书上讲的一步一步把工业搅拌机程序编下去,书看完了,程序也编好了,然后在找些简单的例子试着编写,在这过程中你可以把你编写的程序用仿真软件模拟一下,时间长了就会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