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两地控制

楼主(2008-12-24):
我有一台变频器想实现两地控制,要求两地都能用电位器调节频率,又能实现起停,烦请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A:
^_^这个简单呀,加个中间继电器,能够选择近控和远控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变频器想实现两地控制,要求两地都能用电位器调节频率,又能实现起停,烦请哪位高手指教。
启动相信楼主应该可以做,停串,启并,中继转而控制变频器启停。两地电位器控制,根据要求,串受幅度限制,做两地给定切换,改变给定的源均可满范围给定。

网友C:
呵呵;一般的变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你只能搞个切换电路控制,但二地无论何时都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D:
这些功能很容易实现,在面板上选择本地和远程就行了

网友A:
刚才好好想了想,要是电位器同时有效还真是不好搞,其它的起停这些比较好搞。

网友E:
起停问题不大,但是两台同时控制频率要考虑一下!
真不行看看面板控制来!

网友F:
变频器只能选择一种控制方式,要么本地控制,要么远程控制,可以通过控制面板对其进行设置!

网友G:
控制频率的话,可以选择两个模拟量输入的通道的变频器,当分别控制时,分别选择对应的参数

网友H:
异地控制
好做,但是同时操作是个问题,只能使用一路!作好闭锁!
线路上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控制频率的话,可以选择两个模拟量输入的通道的变频器,当分别控制时,分别选择对应的参数

模拟量叠加后进DSP执行的只能有一个值,不可能有两个值,如果断开一个值就会出现停机,在启动另一个。所以要想两个同时有效采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是不行的。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好的方法呀,要是采用PLC到是可以。做个小程序。^_^

网友I:
可以通过开关来选择本控和程控,本控和程控的控制方式也可以用开关来选择。我做过这样的项目。程控在控制中心用DCS来控制,本控在现场用控制箱来控制。现在运行正常。

网友J:
应该可以,不过两边不能同时控制,要互锁才能达到你的目的吧

网友K:
你说的"两地"究竟有多远?如果近的话用两个带开关的电位器(老式无线电用的那种)就可以了.如果是以公里计算的"两地"那么只有用通讯方式了.你需要买支持MODEM的变频器,或者用支持MODEM通讯的PLC去控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刚才好好想了想,要是电位器同时有效还真是不好搞,其它的起停这些比较好搞。

也能搞的,使用电动机式电位器控制,两个电位器的电机线并联,

再就是用数字式电位器也可以,且较准确

网友M:
一般变频器都有计算机通讯接口,可以用一块单片机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启停、给定频率,监控变频器工作状态、参数等)。用两个按键作频率升降控制,变频器给定频率暂存于单片机内,当变频器启动后,由升降按键加减变频器给定频率,当变频器停止时,将内存中的给定频率置零。

网友N:
两地控制;任意操作一地都能起作用。这个要实现,可以选用工程型变频器,完全能够实现。比如西门子的6SE70系列。内部的自由功能块完成这种或逻辑控制,易如反掌。如果变频器没这功能,可以选择PLC完成。在PLC完成这种或逻辑,再通过通讯或端子控制变频器。

网友O:
搞个切换电路控制就可以实现,但是不可以同时控制的。

网友P:
不可以用按钮升降速吗?这样可是最简单的。

网友Q:
起停控制很好解决,关于调速有些变频器有升降速专门端子那接个按钮就搞定了,楼主先看看你的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没有这种功能的话可以用电动机式电位器。

网友Q:
不好意思发了两次,请版主把这个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P:
不可以用按钮升降速吗?这样可是最简单的。

^_^这个朋友的方法好,俺怎么没想起来呀,这样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

既避免了模拟量的干扰和衰减,还能比较轻松的实现两地控制;

^_^好帖,好帖,建议版主给这个朋友加个好帖或精华吧

网友R:
运用UP和DOWN多功能输入端子别说两地三地也一样

网友S: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T(2016-05-0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问 加个中间继电器 电路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T: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U:
这么麻烦干嘛,两地控制不用电位器来调速啊,吧变频器设置为遥控模式,用按钮就可以升降频率,至于正反转就是控制回路的问题了,也不复杂啊,当然配个国产的工控板就更加简单了,只要把程序写好不要说两地,三地四地都是很简单

网友V:
不是有些双频率的变频器吗,之前我还问厂家这是怎么用的,他说就是两边一起控制

网友W:
两地控制变频器调速启停,可用二支二排位三点拔动开关加二支电位器就可实现此功能.但在使用时可以A地启后到B地停.这时两支电位器要失控,有关接线请参照两支开关控制一个灯的思路来设计,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