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8-12-24):
请教一个小问题
 X001              M500
----|  |----------------------( )
我按下X001的时候M500被触发
我松开的时候M500还是绿色的吗

因为今天手头上没有PLC,所以没办法做测试
--------------------------------------------------------------------------------------------------
还有我想问你个关于本论坛的问题?
帐号总是不能发帖,什么原因?
难不成是因为帖子内容太菜?

网友A:
不是,當X001放開,那么M500將復位。

如果要繼續保持,那么應該使用置位指令或者構建自保回路。

网友B:
不是自保持继电器
按下就触发
松开就复位

应该是账号限制发帖了,打工控客服电话问下
电话是0755-26585712 26546379 26952974

网友C:
如果X001是按钮的话,你松开后M500就不能接通了,不过你可以加个自锁,松开后M500依然接通。你也可以把X001换为为按钮开关,按一下接通,再按一下断开!

网友D:
这条语句的意思就是前面是什么状态,后面就是什么状态
如果你的按钮是自锁的,那么你松开手后,M500还是1
如果你的按钮不自锁,那么你松开手后,M500变为0

网友E:
这种贴子也要发;锁定;

网友F:
查看了下,楼主因为在注册时填写的注册内容不详细,所以没有通过审核,被限制了发帖权限。您只要进后台修改详细注册资料,就会通过审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