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说实话我接触电除尘时间也不长,年初厂里锅炉上了这套设备后才接触,不过原理跟我厂用的电除焦差不多,就是利用高压直流使细的电极(接直流负极)使周围附近的电场强度加大而发生电晕放电,使气体介质电离成正负离子与电子,据电荷极性规律,这些离子、电子与针状电极相异者,立即被该针状电极吸引而消失;而相同者则被两旁的沉淀极所吸引。当在沉淀极内有含有焦油,粉尘等混合气体通过时,移动中的离子、电子与焦油、粉尘等粒子碰撞接触,而使焦油、粉尘等粒子带电,当带负电荷的焦油、粉尘等粒子移向沉淀极,在沉淀极吸引力作用下,将自身的电荷交给沉淀极,并吸附在该极板上,在自身重力及振打力的作用下,沿极板自由下落沉积在灰仓,后由输灰系统送至灰库。
我厂出现最多的是高压系统出问题,如:高压线下垂对壳体放电而跳闸;输灰系统输灰不畅使电场积灰电极短路跳闸等。
我在这里也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这方面的高人来畅所欲言。

网友A:
高压线下垂对壳体放电而跳闸;输灰系统输灰不畅使电场积灰电极短路跳闸

这个是通病,主要原因是为了降成本,设计不合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太懒,不知道保养设备。

网友B:
一般静电除尘带有击打器,定时击打【敲击】除尘器,使积尘落下

网友C:
电器设备的除尘主要还是在保养,要定期清扫,保证设备清洁。特别是对仪器仪表、变频器、pLC等设备,灰尘可能是致命的!

网友D:
1,产生高压线下垂对壳体放电而跳闸的真正原因是温度高引起!
通常高压阴极下垂与壳体的距离会因温度升高而产生热膨胀使得该距离变化引起放电跳闸。
处理方法:
A,控制进电收尘的温度,通常为120~140℃。
B,适当截取下垂阴极的长度,避免热膨胀后的击穿放电现象。
2,输灰系统输灰不畅使电场积灰电极短路跳闸的原因是输灰系统维护不当,输送系统故障引起积灰引起。
处理方法:
加强设备巡检,及时处理设备故障,保证输送系统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