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电机用35平方线

楼主(2008-12-24):
有个客户的电机是110KW带轴流柱塞泵,压力在25公斤,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平时的工作电流能到180A,高时能到205A,选用的电缆是BVR-35并且穿管。个人感觉这电缆实在太小了……

网友A:
35肯定小了,75还差不多

网友B:
75的就可以

因为是星/三角启动,出线可用35的

网友C:
按一平方5个电流算,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你是工频运行又不是用变频器。

网友D:
考虑到你要穿管敷设,散热上要差些,载流量至少要打九折,所以推荐使用75mm²的铜芯电缆!

网友E:
35mm2的电缆是标配45KW和37KW的电机的,95mm2或75mm2较合适!!!

网友F:
比较保守的经验算法是一个平方2安培.如果不是频繁启动可以做到4~5安培.35平方还要穿管除非是金线或始终接近于空载运行,否则肯定会发烫用不了几年就烧到一起短路了.跳闸是小事,毁了电机代价就大了.

网友G:
35的肯定小了,至少用75的!
一平方5的只有很小的线才这么算!
大的就不行了!

网友H:
最好赶快换掉,这不是儿戏哦。安全还是第一的。就按doorcontrol老师所说的去配电缆。

网友I:
最低得配90方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赶快换掉,这不是儿戏哦。安全还是第一的。就按doorcontrol老师所说的去配电缆。
我也建议他换了,他说成本太高,经费申请不下来,不如就这样先用着……

网友J:
没错,最低也要95的铜线,距离还不能太远了。是从载流量算的。规格是70平方毫米95平方毫米没有75和90规格的

网友K:
星三角起动要用6根线,每根35平方应该能用。

网友L:
个人认为如果是星三角的电路一有50方,应该是刚好,因为就按每方4.5个电流算也够了,你是工频运行!

网友M:
星三角35的,相当是70的,小了点,但也小不太多,距离不长可以了。

网友N:
应该使用75平方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星三角起动要用6根线,每根35平方应该能用。
说的很对。我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P:
35也太小了点,95平的还差不多

网友Q:
最次也的是95的铜缆,在放点余量120的就可以

网友R:
最低得配75方的铜芯 电缆.最好90的

网友J:
不好意思昨天没看清楚是星三角启动式的。35的铜线刚好,可以用,要是别的启动方法就不行了,因为星三角是每相绕组引出两根线的

网友S:
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35的线In=?你是清楚的问题是星三角启动电机的进线是六根也就是说:每根电线的载流是35A左右,很有富余不必担心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35的线In=?你是清楚的问题是星三角启动电机的进线是六根也就是说:每根电线的载流是35A左右,很有富余不必担心
22楼你这么算不对.

网友U(2009-02-06):
应该配90平方的铜芯电缆.如果是铝芯电缆,应该用120平房的!

网友V:
主线90平方,出线如果几米可用35平方,否则用50可以啦

网友W:
从起动器到电机是六根线35平方没问题

网友X:
95的差不多 75小点

网友Y:
起动器前用75mm².起动器后用35mm²就行了!

网友Z:
铜芯线用75mm2、铝芯线用95mm2。

网友AA:
就按7楼老师说的办吧

网友AB:
大小了
75的可以!大电机一般每KW1。8安

网友AC:
人才!看样子胆子蛮大   两百安动力马达用35线? !!!

网友AD:
35平方感觉小了些,我们一般用YJV或VV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