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请教一个小问题
 X001              M500
----|  |----------------------( )
我按下X001的时候M500被触发
我松开的时候M500还是绿色的吗
因为今天手头上没有PLC,所以没办法做测试

 M500            M3
---|  |--------------( )
接着上面的阶梯图,如果X001松开,我的M500就是状态0
但是因为按下X001的时候我的M3是自锁的,那我松开的时候M3会被解锁为状态0吗?

我的阶梯图在最后一步有一个触发M53的动作,比如
      M62                          M53
-----|  |-----------------------------------------( )
这个是我在按下按钮(但是不松开)比如X001的阶梯图执行的最后最后一步,那现在我有点疑问,我是在松开的时候出发M53,还是在我“再次按下”按钮X001的时候触发M53

----------------------------------------------------------------------------------------------------------------
大家顺便看看我的注册资料还会不会被锁贴,呵呵

网友A:
哪有这样分析程序的啊,要整体看程序的
PLC工作方式是扫描方式,有三个步骤:
读入输入状态、程序处理、输出运算结果
PLC的CPU在每一瞬间只能处理一件事,所以工作顺序从输入到程序处理到输出。称为扫描工作方式

网友B:
建议楼主使用仿真软件,这种程序在用仿真里面的时序图来看是一目了然。如不会用到三菱网站下载该软件的操作手册

网友C:
用仿真软件或买个PLC自己动手试一下吧;
这种贴不要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样分析程序的啊,要整体看程序的
PLC工作方式是扫描方式,有三个步骤:
读入输入状态、程序处理、输出运算结果
PLC的CPU在每一瞬间只能处理一件事,所以工作顺序从输入到程序处理到输出。称为扫描工作方式
我想整体看也要一步步的分析吧,阶梯图几百步,想整体看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