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 ERR灯常亮

楼主(2008-12-24):
我新买了一块CPM2AH-20CDR-A,自制了编程电缆(PLC-PC:2-2,3-3,9-5;4-5(PLC);4-6,7-8(PC)),通信开关为on,设置中启动选项卡中模式为使用编程器,另外上位机链接端口和外围端口通信设置均为标准,可是下载了一个小程序后报错说无END指令,ERR灯常亮,我程序中最后一条是有END的,从PLC上传程序,可以看到程序内容全是NOP,好像先前的程序没下载成功,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你上载的全是NOP说明,你下载不成功;

你在下载前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最好是编译一下看看。

楼主:
编译是0错误,0警告,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梯形图,如下:
|——||——|/|——O——|
|——————END——-|
建工程时设备类型选的是CPM2*,网络类型是SYSMAC WAY,难道跟其它的设置有关?

网友B:
PLC的型号选择对了吗?对照一下你的PLC上的型号,若型号正确的话,再换一下通讯线类型试试。

网友C:
呵呵;只写个END,确定写入的话对应的ERR灯就不会亮了;
按你的描述程序根本没有写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是0错误,0警告,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梯形图,如下:
|——||——|/|——O——|
|——————END——-|
建工程时设备类型选的是CPM2*,网络类型是SYSMAC WAY,难道跟其它的设置有关?

你的这几样都没问题。能上载应该就能下载。你试试自动在线。就是连上PLC后进行自动在线。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发现新买来的OMRON PLC(型号:CPM2AH-20CDR-A),接上交流电后,ERR灯常亮,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新PLC就是这样的,因为内部没有END指令,所以会报错。所以编了个简单程序(用的CX-PROGRAMMER 7.3),用的是自动在线,怎么回事呢?急啊!还请各位帮帮我,谢了!

网友A:
你自动在线也出这样的问题???????

真的连接上了吗??

如果连接上,说明你的通讯设置和连接应该没问题呀。

为什么还会出这个问题呀。

你在试试清楚内存,从新上电。

网友D:
从描述没有问题。
但最后你写了END后是下传呢,还是有用了“自动在线”
传下去后将PLC工作方式改为--监控,运行 错误灯就灭了。

网友A:
问你一个问题

最后的那个END指令是不是你自己单独加的啊。

欧姆龙的PLC不用单独加END指令,它在最后一段上自动加上。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这么热心,谢谢!
END指令是我自己加的,点新的PLC指令,然后在跳出的对话框中输入END,原来是用软件环境自动生成的END段,但是自动在线后,可以看到COMM灯闪烁,然后CX-programmer7.3软件界面的左下角状态栏变红闪烁,提示如下:新PLC1上有错,检查错误日志,同时PLC上COMM灯也一直闪烁。打开错误日志提示如下:无END(01)指令。
  7楼清楚内存该如何操作?
  还有在工程的设置里启动选项卡中,在用电脑串口和PLC上的232串口下载程序(用自动在线方式)时,模式该选(编程,监视,运行,掉电前模式,使用编程器)哪一项?下载完之后模式该选哪一项?

网友A:
点PLC菜单---有个清除所有内存--就可以了,,

它出无END指令,你也不用加,欧姆龙的就这样,你可以看到段2上就有一个END指令所以不用加。

模式那个都可以,一般都是监视或运行。

我现在手头上没用你说的这个型号的PLC,没办法给你试试。不好意思了。

还在那个串口那里有个开光,通讯开关,不知道你拔了吗。你拨那个试试。具体那个状态我也不记得了,现在都是用1H很久没用2A的了。两个状态你都试试。

你是新的PLC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菜单中没找到清除所有内存这项

网友A:
看到了吗?

楼主:
怎么我的清所有内存区是灰色的呢?

网友A:
你PLC在线了吗??

^_^这样我也帮不了你了,没看出哪里有什么问题呀。你打800-820-4535问问吧,免费的。

我手上现在也没有这个PLC。没办法给你试试。

好了之后给我发个站内消息。^_^不要忘了呀。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刚刚给OMRON 800打了个电话,原来在自动在线之后,还要传送到PLC才真正把程序下载到PLC中了,不过还是要感谢各位热心的帮助,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刚刚给OMRON 800打了个电话,原来在自动在线之后,还要传送到PLC才真正把程序下载到PLC中了,不过还是要感谢各位热心的帮助,谢谢!

哈哈 猜对了,你没有作“下传”操作。

网友E:
我们也有这样的现象出现过,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