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

楼主(2008-12-24):
请问欧姆龙系例的触摸屏可不可以接三菱FX1N PLC

网友A:
我用过欧姆龙NS 系列的可以接三菱FX1N、 FX2N PLC

网友B:
刚刚看了一下欧姆龙的NT的不支持1N,但是支持2N;

网友C:
一般作为辅助设备的触摸屏都会有许多驱动程序适合不同的主设备(PLC).象三菱、松下、西门子等知名品牌应该都可以连接。至于这些品牌中的个别型号有不同的通讯协议那就不一定能连接了。但是一般PLC也会支持多种协议(可以设置)。把原来不兼容的两台设备同时设置成他们都能兼容的协议(如MODICON)也照样可以通讯了。

网友D:
NT系列可以,但要安装三菱PLC对应的O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