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12-24):
电容式接近开关(常闭),交流220,两线的,用来控制接触器线圈的通断,因为此种接近开关需要调感应距离,我在家把开关都调试好了,感应接触器断,不感应吸和,问题出来了:为什么我把它拿到厂子在试就不好使了,通电后接触器不吸和,接近开关灯不亮,怎么回事?别的都一样就是接触器变了,但线圈是220的,直接用220接接触器接触器西和证明接触器没坏。为什么就不行了!!!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1)接近开关是不能负载接触器的,接触器的功率太大。
(2)电容式接近开关的安装支架要配套的才好用,安装点要悬空一定的距离。
(3)这种贴也发出来,扣分。

网友B:
接近开关接线的问题,仔细检查接线;还有一种可能检查陪测体是否能被开关检测或者距离不合适.

楼主:
na 那为什么我在家试是可以的??????????
???????为什么我在家试就可以呢???/我是初学的请告诉详细点

网友C:
交流两线的接近开关的话那要看看你的接触器线圈是多大了?

楼主:
?//
接线和在家时一样,没变,

网友C:
楼主最好是看看两线开关的原理吧!
你的接触器是多大啊?

楼主:
请教
请细说一下,配多大才正好?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你工厂里的电压不稳定或太低造成的?

楼主:
o
我是菜鸟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或者告诉我个对我有用的网址之类的

网友E:
应该是接近开关坏了
你说的灯不亮,就说明没有感应到,如果距离足够近了,那就是接近开关坏了

楼主:
不对,我是在厂子不行,拿家来就好使,厂子电压也对是220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对,我是在厂子不行,拿家来就好使,厂子电压也对是220

你又拿回家试了,要是这样的话把你家的接触器也拿厂里在试试吧。要不换个中间继电器也可以呀。

网友G:
哈哈 此接触器非彼接触器
从论坛看你家里的接触器和厂里的接触器不同。
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受环境影响比较大(比如湿度),接接触器一定要注意电流,因为接触器线圈电流比继电器大,安装架不一定要专业的(有的没有安装架),检测面最好凸出来。

网友H:
是不是你厂里的感应材料和家里的不一样啊,你粘上块薄铁片试试

楼主:
!!!!!
控制接触器电流应该在什么范围???如果控制线路长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H:
二线式感应开关可以控制接触器

为了安全起见和使用寿命长远,建议控制小型通用继电器比如:HH52P;HH62P;等等

楼主:
控制CJX1的接触器行吗???急
控制CJX1的接触器行吗???9A,12A的???

网友I:
1、感应材料的问题
2、接近距离的问题
3、和接触器没有关系
最大的可能是感应材料

网友J:
你最好还是用个中间继电器来过度一下,不然容易把接近开关烧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制接触器电流应该在什么范围???如果控制线路长应该怎么配置

为什么非要直接待接触器?难道一个中继的钱厂里也不给?
你在这儿耽误的时间也够一个中继的了。

不要太较真儿。

对你这个问题:只要接触器得到相应的电压,电流(参数需查接触器资料),接触器就可以正常工作,线路多长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