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NT系列可以,但要安装三菱PLC对应的OS系统;

我刚看的NT的屏的软件,上面没用1N的型号;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安装三菱PLC对应的OS系统,怎么弄的,由谁提供。

麻烦请讲讲。

网友A:
麻烦给个XP能用的三菱FX1S系列的仿真软件

网友B:
麻烦楼主把标题修改一下,以后这种标题没有内容的帖子会处理掉的。。。

网友C:
2楼,仿真软件太大,传不了有--76M,小一点的也有22M

网友D:
呵呵;可以选个FX2N的型号;
但要注意对应的D、M对应的范围;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屏内设置为2N,实际使用为1N,做程序时的注意以1N的D/M范围为准是吧??

OS系统是个什么东西呀?你是不是想更新NT的韧体呀。

网友D:
NT系列的需要安装系统,只有OMRON及三菱两种可以选,你安装三菱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T系列的需要安装系统,只有OMRON及三菱两种可以选,你安装三菱的就行了;

是这样吗??我用了10台了,怎么不知道还需要安装系统呀。怎么个安装法呀。我怎么没用呀。我用的是欧姆龙的PLC。

网友D:
OMRON的你的是之前已经有这个文件了;
用三菱的需要把上面的这个导入到NT内;

楼主:
这个是不是由买三菱PLC的提供呀,我们买NT屏的时候并没有被告知还有这么个东西。

ZMCY你有吗??上传个。

网友E(2009-02-18):
你好 我是新手 在做个设计 写了一小段程序 能否给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D:
什么程序?
有什么问题?
描述清楚了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