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发电机组并网基本条件
1、电压,频率、相序三者要一致。
2、发电机组之间的功率不能相差太大,一般不超过2.5倍。
3、发电机组手动与自动并网时要求电压,速度可调整。(因此所有油泵为机械泵的要改为电子调速式的,同时调速板与调压板要带并机功能的)

网友A:
好多工厂都使用柴油发电机。听声音和看摸就能知故障,楼主你知道么?
再者你说的以上基本条件,都是有一个值的,电压、频率,这些在多少范围内都没有。这怎么说明问题呢?

网友B:
(一)新投产的电气一次设备的交接试验项目完整,符合有关标准和规程;
   (二)发电机组装设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连续式自动电压调节器;100兆瓦以上火电机组、核电机组,50兆瓦以上水电机组的励磁系统原则上配备电力系统稳定器或者具备电力系统稳定器功能;
   (三)发电机组参与一次调频;
   (四)参与二次调频的100兆瓦以上的火电机组,40兆瓦以上非灯泡贯流式水电机组和抽水蓄能机组原则上具备自动发电控制功能,参与电网闭环自动发电控制;特殊机组根据其特性确定调频要求;
   (五)发电机组具备进相运行的能力,机组实际进相运行能力根据机组参数和进相试验结果确定;
   (六)拟并网方在调度机构的统一协调下完成发电机励磁系统、调速系统、电力系统稳定器、发电机进相能力、自动发电控制、自动电压控制、一次调频等调试,其 性能和参数符合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需要;调试由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调试报告应当提交调度机构,调度机构应当为完成调试提供必要的条件;
   (七)发电厂至调度机构具备两个以上可用的独立路由的通信通道;
   (八)发电机组具备电量采集装置并能够通过调度数据专网将关口数据传送至调度机构;
   (九)发电厂调度自动化设备能够通过专线或者网络方式将实时数据传送至调度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