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364个模拟量输入,想用300PLC配一台柜,如何配置比较合理?

网友A:
如何配的话要看你的现场的情况,还有多少开关量,模拟量是不是集中。。。
至于点数你看一下手册,选哪一种

网友B:
呵呵;不用远程模块的话,这么多模拟量用S7-300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C:
不可能的.S7-300只能有一个中央机架和3个扩展机架,每个机架只能安装8快信号模块.就算全部安装模拟量输入模块:模拟量输入点为8*8*4=256点.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吧.

网友D:
通过网络组态来解决了,一个CPU是够戗了.那么多点,相信一定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就可以了,分几个站点就可以了.然后通过网络读取

楼主:
请问楼上,这样多模拟量传输,在300PLC的配置下,总线是不是受得了?

楼主:
ZCMY版主给俺扣了分,请问你老人家?是否考虑过这种问题有多少种解决方案?哪种方案是你能自己能做的?哪种方案是你须要找人才能做的?哪种方案性价比最好?
好与坏是与非可不是那么好分辨。

我是想通过这贴,了解一下西门子PLC高人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问题好象挺简单,但是没有让我满意的回复。

方案一、中邦电气的方法,搞主从站。相信一般搞西门子的就能想到。
方案二、买现成的多路模拟量控制RTU或仪表,通讯来实现采集或模拟量输出。但这么多路模拟量,通讯也一定会有负担,PLC运行效率将会低下。
方案三、自己搞多选一的电路,这种方法采集控制周期虽然跟不上,但是造价却会很低。直接用继电器切换,成本高用量大,寿命短;用模拟开关电子器件如果设计合理,没有多少寿命问题,在这么多点的情况下,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我记得有八选一的模拟信号专用开关,不知有没有更多路的。

ZCMY认为哪个可行?或者有更好的办法介绍?

网友B:
呵呵;以提问形式的发贴都必须扣分;这是网站的规定;

S7-300本身只能最多支持256点的模拟输入;
所以你要不就用分布式远程模块来扩展,要不只能升到S7-400的PLC;

网友D:
楼上的,分析挺全面的!
但是方案2的话感觉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以提问形式的发贴都必须扣分;这是网站的规定;

S7-300本身只能最多支持256点的模拟输入;
所以你要不就用分布式远程模块来扩展,要不只能升到S7-400的PLC;

嘿嘿,就是说,我把自己想到的东西发给大家,结尾再加个问号,就要扣。那些发了一堆陈述句,即使毫无建树新意的东西,就不必扣喽?你再一次回帖的“建议”,仍然再一次的比我的问题还没有可参考性。

如果要用400,我何必多有此问?

“以提问形式的发贴都必须扣分;这是网站的规定”--好聪明的糊涂的执行版主。

使劲儿扣吧,都扣光也没关系,只不过一个ID而已。

网友D:
呵呵!
楼上的,你说的哪个扣分我提了好多次意见了,其实论坛对于我们来说是用来交流的,积分扣不扣没有多大关系,只是感觉不爽!
其实很多人都这么想的.

楼主:
嘿嘿,有意见跟老板提是好事,如果不提,俺不爽就走人呗。那时候老板局都输掉了,还认为是这些人真难伺候,还不知道咋回事。

从俺的积分来看,俺是在意那点分,想混分的吗?两个字“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