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我有一个新的松下电机,参数我没有做任何修改,我在用JOG方式测试电机的时候,按下转动按钮就会出现过载报警,报警号是ERR 16,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论坛里不是有一个松下资料下载吗?你怎么不去看一下呢?这些问题要先查说明书,实在不明白的地方才可以来这里咨询

网友A:
十天的贴了,我找了个A4的资料回复一下,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Err 16   过载保护   扭力命令数值超出pr72(过载单位设定)所设定的过负载单位时,超过后述的时间限制特性曲线,达到过负载保护。
(1)负载过重,实际扭力超出额定扭力,且持续长时的运转;
(2)因增益调整不当,道致振动、晃动的动作。马达振动、异音。惯量比pr20的设定值异常;
(3)马达配线错误、断线;
(4)接到机械,机械瞬间变重,机械歪斜;
(5)电磁煞车保持时运转;
(6)多台配线时,马达线误连接到其它轴,配线错误;
(7)pr72太低。

网友B:
电磁煞车保持时运转

网友C(2009-02-07):
注意接地线阿!!那根不是普通的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