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看玩手册后有点疑惑:
一:当【DDRVI K999999 K3000 Y0 Y4】设定好后, 速度不是 3000HZ吗
   手册上为什么还要设定最高速度【mov k100000 d8146】
二:D8145基底速度怎么设定 如果不设定基地速度是不是为0?
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D8146的默认值是10000
哪个手册中的,应该是程序中还有别的定位指令,速度是要超过这个值
所以要把这个值重新写大一些
D8145默认的是0

楼主:
恩 对的 还有个定位指令 【DDRVA  K500000 K100000 Y0 Y4】
谢谢 楼上的  现在懂了

网友B:
高速指令是为了保护用的,一般情况下没问题,就怕有时在面板上输入数值时,有超过的时候,所以要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