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PLC资料奇缺 sos

楼主(2008-12-24):
老式PLC象三菱F,F1,F2系列的目前还在使用,该类资料奇缺,工控网可否搭桥以解许求.盼!

网友A:
这些算是古董的东西了,电子文档的应该很难见了
印刷出来的手册偶尔能见到,自已家里就有一本,书都黄了
基本上可以参考现在的FX系列手册用,如找不到资料就先用,有具体的疑点来这问吧

网友B:
F1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还有一本相关的书,但是没有电子版,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出来,我可能要下个星期才能回复。目前知道一点点

网友C:
呵呵;
这种给你个建议:
到新华书店找PLC高校的教材,好多都是三菱F1及OMRON  C**P的;
讲的比较详细;
当然现在也有讲FX2N系列的了;

网友C:
F1基本的指令与FX比较相近;
但I/O、D、C、M等完全不同;
特殊指令的用法差别就更大了;

网友D:
同楼上,F1的基本指令同FX差不多,特殊指令差别大,输入输出IO,软元件等分配不同。

网友B:
F1最大容量1K步,输出为400开始,不带字母。没有输入上升下降沿,只PLS和PLF指令,有点象OMRON的。计数器好象只到C16.只记得这么一点,很久没用过了

网友C:
这种主要是编程只能用手编器,用电脑的话需要一个通讯适配器才行;
功能比较少,但产品的稳定性比FX系列要好的多;
 20多年了,有的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E:
F1就是有个电池需求麻烦。
不过指令上和FX的相差很大,我也只有手持编程器进行调读,但如果从维修上来说,娘的真的很麻烦。
相对来说,虽然体积大点,但是还算稳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目前急需解决PROG-E灯复位,用F2-20P-E编程器的组合键令PLC复位.才能输入程序.怎样操作?

网友F:
老式PLC象三菱F,F1,F2系列的目前作为实验教具使用,有好几本资料,但是印刷本,无法上传.真有需要的可发快件给你.还有OMRON,松下较早期的教科书也差点卖废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种给你个建议:
到新华书店找PLC高校的教材,好多都是三菱F1及OMRON  C**P的;
讲的比较详细;
当然现在也有讲FX2N系列的了;
我在刚开始学PLC时就买了一本《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与设计实例》,当时被实例两个子吸引了没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后来回来一看三菱的就只讲了F1 F2 FX,后悔呀,32元一点都没帮上忙。

楼主:
八楼老师:
 F2-20P-E编程器最右一竖排键如何定义.:CMT;RECORD;PLAY;VERIFY;编程时如何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