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剪板机数控系统CAMAS E15出问题

楼主(2008-12-24):
我公司有一台南京产的液压数控剪板机,其位置控制器采用CAMAS E15,现出现问题:数显位置数字和实际的距离尺寸不一致,有23MM的示值偏差,按说明书上进行示教输入操作,步骤为——长按“确认键”,下排数码管闪烁,输入数值,按两次“确认键”。——输入数值,按两次“确认键“,无反应,操作无效。请教高人咋办,请指教!

网友A(2014-05-10):
我公司有一台上海产的液压数控剪板机,其位置控制器采用CAMAS E15,现出现问题:档板的移位电机不工作,请教高咋办,请指教!